[仿真讨论] 从CST天线仿真结果怎么看出这种天线的极化方式呢?

楼主(2022-05-24):
    比如是圆极化什么判断  谢谢高手

网友:
    看远场的轴比参数 axial ratio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看ar,如果ar=1(odbB),则是圆极化,ar->0  (-无穷dB),是线极化。

网友:
    一般教科书上的ar定义是ar=Eamx/Emin,CST是ar=Emin/Emax,以避免出现无穷大数,参考cst联机手册轴比定义Farfield Overview,介于两者之间是椭圆极化。实际工程中,只要ar大于-3dB则认为是比较好的圆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