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5-24):
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工作原理是什么?" \8 s2 G0 i2 h: F

网友:
    三极管主要用来控制电流的大小

网友:
    三极管的作用有电子开关,配合其它元件还可以构成振荡器,此外三极管还有稳压的作用

网友: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三极管,全称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也用作无触点开关。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