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做电路仿真,用的是类似Hspice的一款软件,netlist中提示error:model name is mis...

楼主(2022-05-24):
做电路仿真,用的是类似Hspice的一款软件,netlist中提示error:model name is missing

网友:
    这个error是指:你netlist里定义的model name和库文件定义的model name 不一样,仿真根本进行不下去,怎么可能有波形呢?
修改netlist或者lib文件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一楼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