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设计相关问题

楼主(2022-05-24):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电路板是柔性电路板,电路板通过一块陶瓷,用一个金属壳体封装起来,金属壳体与电路板体积都很小,接通电路,发现有0.4V的漂移,但是当把金属壳体与一个大的金属块相连接时,漂移消失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改进这个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看楼主的现象,难道是模拟地,数字地之类的问题。因为我那个板子没有分数字地和模拟地,两个地直接联通的。

网友:
看你的描述,和静电感应的效果差不多。会不会是体积小导致的啊?接地试试?我猜的啊,不喜勿喷。

网友:
金属壳接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接地的问题,可能地已经浮起来了。

网友:
一个可能是接地的问题,模拟数字地要一点共地,金属壳是否和电源地连接,还有可能是散热问题,芯片功耗是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