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无法配置

楼主(2022-05-24):
    在配置FPGA时出现以下实验现象:
    1、利用AS模式下载配置时,nCS,ADSI、DCLK、DATA波形正常,但是nSTATUS、nCONFING、conf_done没有电平的升降变化,其中nCONFING为高电平,nSTATUS、conf_done为低电平。
    2、重启pcb板子,usbblaster连接pc,发现fpga读取epcs芯片的nCS、DCLK信号线无波形,ADSI、DATA信号线电平升高,nSTATUS、nCONFING、conf_done没有电平的升降变化,其中nCONFING为高电平,nSTATUS、conf_done为低电平。
    3、重启pcb板子,usbblaster不连pc,发现fpga读取epcs芯片的ADSI、DCLK信号线无波形,nCS、DATA信号线电平升高,nSTATUS、nCONFING、conf_done没有电平的升降变化,其中nCONFING、nSTATUS、conf_done为低电平。

网友:
    jtag模式可不可以配置成功fpga,如果可以表示epcs侧可能有问题;如果不可以表示fpga侧可能有问题,不排除epcs侧有问题。

网友A:
    重新上电就重新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电就重新配置了。

    查出问题了,发现是quartus 9.1版本的问题,生成的配置文件有问题

网友:
    不会吧,以前也用9.1的,难道你的格式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