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嵌入式?搞嵌入式是不是等于写代码?

楼主(2022-05-24):
什么是嵌入式?搞嵌入式是不是等于写代码?

网友: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产品的普及,以计算机技术、芯片技术和软件技术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再度成为当前研究和应用的热点,通信、计算机、消费电子技术(3C)合一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无所不在的网络和无所不在的计算(everything connecting, everywhere computing)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信息社会。

网友:
    就是用功耗很小的cpu,这样的主板做的很小,可以放到各种电子设备了。

网友:
    嵌入式,就是为了专门功能设计 的一种系统。从硬件来说,嵌入式是以微控制器为处理器,内部有很多功能的子模块,这样硬件连接会简单一些。软件上来说,一些简单的嵌入式设备没有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