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pld编程有哪两种典型编程方法?

楼主(2022-05-24):
利用cpld编程有哪两种典型编程方法?

网友:
按使用计算机的通讯接口划分,有:串口下载(BitBlaster或MasterBlaster)、并口下载(ByteBlaster)、USB接口下载(MasterBlaster或APU)等方式。

网友:
按使用的CPLD/FPGA器件划分,有:CPLD编程(适用于片内编程元件为EPROM、E2PROM 和闪存的器件);FPGA下载(适用于片内编程元件为SDRAM的器件)。

网友:
CPLD/FPGA器件在编程下载过程中的状态划分,有主动配置方式,在这种配置方式下,由CPLD器件引导配置操作的过程并控制着外部存贮器和初始化过程;被动配置方式,在这种配置方式下,由外部CPU或控制器(如单片机)控制配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