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导入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22-05-24):
ARNING(SPMHNI-194): Symbol 'LIGHTLED' for device 'LED_LIGHTLED_LED'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下面还有各种库路径:------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
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padstack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3/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但是我的自己的库不是这个路径,请问怎么改库路径啊

网友:
你把LED_LIGHTLED_LED相关的文件放在你的库路径底下就好

网友:
在Allegro中,Setup--User Preferences,打开左边的”Paths“菜单,点击Library,要修改两个属性的路径,Preference对应的”padpath“和”psmpath“,在”Value“栏中选择你自己创建的库的位置即可。

网友:
再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