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型替代是不是工程师必备技能?

楼主(2022-05-24):
元器件选型替代是不是工程师必备技能?

网友:
毕竟元器件停产缺货的也挺多,必须找替代的型号才能生产吧,我一般都是用芯查查提前找一些替代的物料备用

网友:
应该是的吧

网友:
在缺少的时候,就需要找的合适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