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用7805芯片从5v升12v的带载boost电路,怎么弄啊?

楼主(2022-05-24):
要设计一个用7805芯片从5v升12v的带载boost电路,怎么弄啊?

网友:
7805是降压IC,不能升压吧。

网友:
找个升压的芯片不就完了,自己搜,电路图手册上肯定有。

网友:
你都知道7805怎么起稳压作用,模电书里有。自己找颗开关电源的芯片,照数据手册画不就好了。如果你的输入是5V,我觉得7805都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