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封装原理图库器件怎么缩小

楼主(2022-05-24):
这一个芯片把都占满了,这还怎么弄啊.

网友:
在原理图库里边把这个芯片按照功能分成几个部分,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地方浪费了,同样起到缩小的效果。

网友:
把所要的图库器件先复制出来,然后单独缩放。

网友:
    缩小不了、你只能更改纸张大小。右键option-Document options。右上角有个standard styles。你可以把A4纸改为A3或者更大。看你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