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5-24):
光敏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需要区别是红外发光二极管,还是红外光电二极管,或是光电三极管。其方法是:若管子都是透明树脂封装,则可以从管芯安装处来区别。红外发光二极管管芯下有一个浅盘,而光电二极管和光电三极管则没有。若管子尺寸过小或黑色树脂封装的,则可用万用表(置1kΩ档)来测量电阻。用手捏管子(不让管子受光照),正向电阻为20~40kΩ,而反向电阻大于200kΩ的是红外发光二极管;正、反向电阻都接近∞的是光电三极管;正向电阻在10kΩ左右,反向电阻接近∞的是光电二极管

网友:
    光敏二级管会因为有光照而改变电阻值。发光二极管是一通电就会发光。
    前者用于检测是否有光存在,后者用于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