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22-05-24):
做了一个产品,在12V电源转5V DC-DC的输入端使用6.3V的陶瓷电容,现在产品估计已经发货10K台左右,这个产品在测试过程只没有发现电容烧毁的问题,现在也做了实验,加了18V左右电压,做高温50度,做了产不多40小时,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问下,这个在产品长期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隐患呢?7 v' X3 Z4 c; d

网友:
时间长点估计会批量出现烧坏冒烟的现象,尽量早点补救吧。

网友:
    我之前在一个5V的demoMB也犯过这种错误,vin端和vout端的电容装反了,即耐压值也是反的,这种情况我测试power的时候loading端输出纹波很不稳定(很影响后端),但是vin端电容并没有短路或者开裂

网友:
    没啥问题,实在不放心拿10pcs做一下加速老化寿命试验

网友:
    MLCC损坏不像功率器件那要烧毁,这个过程逐渐的,最大问题是漏电大了的原因,导致MLCC的DC成电阻特性,并阻值越来越小(颜色都越来越黑,像那个哈^_^),最后直通短路了。这个是真实处理过的,出差现场解决问题发现那一批问题集中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