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怎么调用bsim3v3进行仿真?

楼主(2022-05-24):
hspice怎么调用bsim3v3进行仿真?

网友:
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图copy到画图板里,然后让图像反色就可以,copy到word里后再选择成灰度就可以了上面的方法是简单的方法,不过图不大好看,而且放大缩小时图片会模糊。最后的办法是把数据导到matlab,用matlab来画图,那图画出来才漂亮!也可以下载matlab的hspice工具包,这样matlab会直接画出图来的。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