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中平面管和沟槽管的区别?

楼主(2022-05-24):
mos管中平面管和沟槽管的区别?

网友:
基槽通常是指:为了放置房屋基础的位置,开挖量大。
管沟通常是指:为了放置污水管或者雨水管而开挖的沟槽,开挖量通常不大。
区别:前者大面积整体开挖;后者只用保证深度和边坡系数、长度满足即可。
方案:超过3M需要做专项方案,超过5M需要专家论证,无论是管沟还是基槽。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