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PLD是干嘛的?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24):
它一般用在什么电路中?具体起什么作用?请说的简单实际点

网友:
跟数电有关,简单说就是这个芯片可以在内部设计数字电路,比如像3线-8线译码器那样的东西(或者比它复杂多了)。

网友: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用原理图、硬件描述语言等方法,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通过下载电缆(“在系统”编程)将代码传送到目标芯片中,实现设计的数字系统。
CPLD主要是由可编程逻辑宏单元(MC,Macro Cell)围绕中心的可编程互连矩阵单元组成。
广泛应用于产品的原型设计和产品生产(一般在10,000件以下)之中。几乎所有应用中小规模通用数字集成电路的场合均可应用CPLD器件。
单片机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医用设备、航空航天、专用设备的智能化管理及过程控制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