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画PCB时,怎么关闭飞线,只显示某一特定网络的飞线连接情况

楼主(2022-05-24):
布局结束后,所有的飞线都显示着,看的眼花缭乱,就想先把所有的飞线都关闭,只显示其中某一个网络的飞线连接情况,该怎么设置

网友:
关闭所有飞线 display-blank rats-all 。   显示某一个网络飞线   display-show rats -net。

网友A:
如图所示,根据你的需要,关闭或者显示部分飞线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再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二三楼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根据你的需要,关闭或者显示部分飞线

    这两个命令的快捷键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