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封装的元器件是否可替代?

楼主(2022-05-24):
TO-3P和TO-247封装的管子可以不用改版,直接替代使用吗?它们的引脚直径差不多,脚间距也差不多。还有哪些封装之间可相互替代的

网友:
    器件一样,参数一样就可以代替的,封装只是一种形式的,是一种外在的包装,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一楼说的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