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报个特别奇怪的错误

楼主(2022-05-24):
#1   WARNING(SPMHNI-316): Property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217): Problems with net 'AGND'. Error with net property 'VOLTAGE' and value 'AG': 'Incorrect syntax'

一直都没找到原因,求大佬指导

网友:
    在原理图中的网络AGND设置了PROPAGATION_DELAY的属性,可以忽略或者删除该属性

网友A:
    原理图里面AGND网络设置了VOLTAGE电压值属性,电压对应的值只能是数字,不能是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里面AGND网络设置了VOLTAGE电压值属性,电压对应的值只能是数字,不能是字母

    请问这个是在原理图哪个位置可以看到?

网友:
    网络属性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