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不能够设置等长 ??

楼主(2022-05-24):
pads router 不能够设置等长  ??
pads vx2.10

1. 在 pads router 里面设置

2. 按下属性后显示

这个貌似不是等长的显示的属性 ??

还有说我有其他的哪些地方没有设置对呀  ???

网友A:
里面可以把两条线设置为差分对线,并且可以设置长短范围,设置好后鼠标点着两条线就会一起走了。这样布出来的误差基本为0,但布出来的线没有手工布的那么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可以把两条线设置为差分对线,并且可以设置长短范围,设置好后鼠标点着两条线就会一起走了。这样布出 ...

你好,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够设置等长啊 ??? 没有出现等长设置界面 。。。 ??

网友:
选中匹配长度的网络组,在PCB界面右键,属性里面设置

网友B(2022-10-18):
选中需要做等长的网络,右键Create Electrical Net,然后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下面的MLNetgroup右键属性,就可以设置公差和最大最小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需要做等长的网络,右键Create Electrical Net,然后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 下面的MLNetgroup右键属 ...

果然如此,感谢感谢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