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贴片问题工艺求助

楼主(2022-05-24):
    贴片厂反馈 板子BGA焊盘比绿油面低,导致钢网印刷下锡困难 之前都么遇到过此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板厂供应商用的NSMD工艺?导致焊盘变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厂供应商用的NSMD工艺?导致焊盘变小很多?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这个可以找板厂分析了,和工艺选择有关,SMD工艺和NSMD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