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网表时报错,想问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24):
orcad导出网表时报错,想问问什么原因

#1 ERROR(ORCAP-36035): Multiple pin 12'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40: SCHEMATIC1, 30 SI5383 (185.42, 50.80).
#2 ERROR(ORCAP-36035): Multiple pin 44'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40: SCHEMATIC1, 30 SI5383 (185.42, 50.80).
#3 ERROR(ORCAP-36035): Multiple pin 13'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40: SCHEMATIC1, 30 SI5383 (185.42, 50.80).
#4 ERROR(ORCAP-3603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41: SCHEMATIC1, 30 SI5383 (256.54, 241.30).
#5 ERROR(ORCAP-36035): Multiple pin 7'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25: SCHEMATIC1, 20 GTH 228 229 230 231 PCIE (157.48, 213.36).
#6 ERROR(ORCAP-3603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21: SCHEMATIC1, 12 BANK 64 69 (73.66, 220.98).
#7 ERROR(ORCAP-36018): Netlisting cannot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errors listed above in the

我看网上说:1是器件号重复,我用搜索功能搜了一下只有这一个U40,U41,2是器件引脚号重复,但是我看了下好像也没有重复的引脚

楼主:
问题解决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报错的几个器件都删除,然后重新放置器件问题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