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报错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05-25):
    刚刚学skill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调试的时候报错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9 column 1 of file C:/工程/allegro/PCB/Pcb/MY_skill/helloworld.il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C:/工程/ALLEGRO/PCB/Pcb/MY_skill/helloworld.il" at line 10

    不是中文的问题,试过了不行

网友A:
    第9行第1列,是不是你这个右括号用了中文的,或者是全角的

网友A:
    emmm,凌晨四点半,这么拼命的吗?
    还是不在国内,有时差?

网友B:
    严谨的告诉你,就是中文的问题。
    把目录"C:/工程"  里面的"工程"改成英文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严谨的告诉你,就是中文的问题。
    把目录"C:/工程"  里面的"工程"改成英文再试试。

    到真不是中文路径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真不是中文路径的关系

    他用的不是GBK编码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用的不是GBK编码的路径。

    弹出错误提示的时候,是会显示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9行第1列,是不是你这个右括号用了中文的,或者是全角的

    谢谢你,是我编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xlCmdRegister "funcTest" 'funcTest)

    (defun funcTest ()

    谢谢你,是我编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m,凌晨四点半,这么拼命的吗?
    还是不在国内,有时差?

    是因为在上海隔离,实在睡不着

网友(2023-11-10):
    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
    我这里报错的那一行是注释,删掉那个注释又跳到另一个有注释的位置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