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以使用pwm控制led亮度

楼主(2022-05-25):
    需要芯片能够使用pwm控制led的亮度,电流大概在120mA左右。不大于5V

网友:
    用普通的MCU或者MCU 带有PWM端口的都可以做,外置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

网友:
    pwm控制led的亮度的国产芯片就很多

网友:
    实现的基本原理就是输出占空比可调的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