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自建封装元件时如何锁定该元件

楼主(2022-05-25):
    之前看过一个教程视频,里面讲到当自己画封装元件的时候,要将该元件锁定到某一个引脚或其他什么地方。否则在绘制PCB,需要移动该封装元件时,一点这个元件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现在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该视频,大家谁知道如何设置的请告知

网友:
    不是锁定,是设置一个参考点。PCB放置封装的时候,默认是将参考点放置在鼠标点位置的

网友:
    设置好参考点,把参考点设置为原点就好

网友:
    设置好参考点,当看不到元器件时 按ctrl+end 或ctrl+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