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和正向导通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25):
    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和正向导通电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开启电压是刚开使导通时的正向电压(电流很小),正向导通电压是额定工作电流时的正向电压。
开启电压低于正向导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电压是刚开使导通时的正向电压(电流很小),正向导通电压是额定工作电流时的正向电压。
    开启电压低于 ...

    那导通电压不就是一个确定值了吗,为什么还有范围

网友:
    半导体器件的参数一致性较差,同一批次生产的器件都有小差别,所以没有确定的值,只能给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