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重载启动能力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5-25):
开关电源开启后,慢慢加载直到满载都能正常,可在满载的情况下断开电源,重新启动就启动不了,必须启动后再慢慢增加负载直至满载。主要是满载启动难度大。

网友:
    可能变压器容易饱和,通电后看其温度变化就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的功率不够.通电后观察其温度变化即可.

网友:
    如果是RCC电路应该注意其反馈回路,看是不是限流点设置的很低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