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FPGA里的时钟clk

楼主(2022-05-25):
    我做课程设计用max_pluse2软件,编程语言是verilog,是不是直接在编程的时候把引脚名定义为clk,系统的时钟就自动进来了?

网友:
      不是的。
    在用verilog语言设计好模块后,需要在软件中对输入和输出端绑定相应的引专脚。

网友:
    不同属的FPGA的系统时钟输入端的引脚是不同的,比如2C5Q208C8就是pin32(我记得),具体可以查阅相关芯片手册。
绑定引脚后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进行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