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平面上铺一层铜和铺两层铜,最后的实际厚度是多少?

楼主(2022-05-25):
在一个平面上铺一层铜和铺两层铜,最后的实际厚度是多少?是两倍的关系还是说是一样的厚度,因为考虑到要过大电流,线宽不是很大。

网友:
PCB板上的任何一层的敷铜厚度都是在覆铜板制造时确定下来的。怎么会因为你的重复布线而增厚了呢?

网友:
要想过大电流,除了增加线宽,还可以通过开天窗的办法得到加锡层。

网友:
你铺再多层铜皮在光绘文件里还是一层阴影,具体铜箔厚度根据你对PCB供应商要求确定。具体要求载流量要求,可以查找对应的截面积和载流量的表格确定。再说大电流的PCB一般都是走很粗的线,很少灌铜处理。给你个办法,你导Gerber文件的时候去掉要求高的走线上的阻焊层,然后PCB回来以后自己上锡增加载流量。

网友:
    要过大电流就开solder层,铺一层两层铜在板厂那边就是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