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艺再流焊曲线中的保温区有什么目的?

楼主(2022-05-25):
SMT工艺再流焊曲线中的保温区有什么目的?

网友:
为了使PCB表面温度在60~90s内升到150℃,并保温约90s,可以降低PCB及元件的热冲击。

网友:
确保焊锡膏的溶剂能部分挥发,避免再流焊时因溶剂太多引起飞溅,造成焊锡膏冲出焊盘而形成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