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模块几个的测试参数问题

楼主(2022-05-25):
一个光模块的成品,看似简单。其实生产一个产品,是需要经过多道的检测的。在测试中,有几个参数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些参数符合相关标准,才能使光模块性能最佳。您知道是哪几个测试参数吗?

网友:
发射光功率指发射端的光强度,以dBm为单位,是影响传输距离的重要参数。

网友:
一般情况下,速率越高接收灵敏度越差。

网友:
偏置电流

网友:
消光比和光功率成反比关系,在调试过程中会发现把光功率调大消光比会变小,反之把光功率调小消光比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