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D上面有用FPC,如DR board,为什么要用FPC不直接在PCB上lay出来?

楼主(2022-05-25):
PND上面有用FPC,如DR board,为什么要用FPC不直接在PCB上lay出来?

网友:
FPC柔性电路可以扭转、弯曲、折叠,能够提高产品的空间利用率和灵活性,和满足电子产品趋向小型化、高密度化的发展需要。

网友:
FPC能在三维空间任意移动、伸缩,达到元器件装配和导线连接一体化,有利于缩小电子产品的体积和重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组装工序,增强可靠性,符合智能电子产品的发展需求。

网友:
相对下FPC与PCB的优劣就可以知道了。你后面那句其实就是目前FPC生产最高级的应用,软硬结合板。但工艺造价高,很多生产商技术都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