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不同型号,不同电压的电池可以串联使用吗?

楼主(2022-05-25):
两节不同型号,不同电压的电池可以串联使用吗?

网友:
这两种肯定不可以啦,一个干电池一个充电电池。

网友:
干电池那种的可以的,蓄电池那种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不同的电池,其内阻是不同的,如果有些电池的内阻特别大,就会影响电流的输出。

网友:
临时用用可以,最好不要一起用。因为电池内阻不一样,放电能力也不一样,内阻相差太大,内阻大的成负载了。

网友:
肯定不能的,材料体系都不一样,平台电压也不相同,容量,内阻这些就更不用说相同了。

网友:
可以串联使用,但是不可充电的电池内阻大,输出效率不理想,对于负载不大的地方影响不大。

网友:
不可以,为了两个电池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