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代替电蚊拍中的电池,问额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2-05-25):
问电蚊拍中的电池额定电压是多少?原电池失效了,想用锂电代替。

网友:
铅酸蓄电池 4V,用锂电池 3.7V 得更换充电器否则锂电池极易挂了 。

网友:
用一节18650锂电池,试一下,如果电路可以工作。就外接一个充电小板。然后用手机充电器充电。不要用原来的充电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