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是如何进行电能变换的?

楼主(2022-05-25):
利用晶闸管电路把直流电转变成交流电,这种对应于整流的逆向过程,定义为逆变。例如:应用晶闸管的电力机车,当下坡时使直流电动机作为发电机制动运行,机车的位能转变成电能,反送到交流电网中去。又如运转着的直流电动机,要使它迅速制动,也可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的电路称为逆变电路。
在特定场合下,同一套晶闸管变流电路既可作整流,又能作逆变。变流器工作在逆变状态时,如果把变流器的交流侧接到交流电源上,把直流电逆变为同频率的交流电反送到电网去,叫有源逆变。如果变流器的交流侧不与电网联接,而直接接到负载,即把直流电逆变为某一频率或可调频率的交流电供给负载,则叫无源逆变。交流变频调速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工作的。有源逆变除用于直流可逆调速系统外,还用于交流饶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串级调速和高压直流输电等方面。
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的方法就是整流;而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方法是逆变。逆变器就是一种将低压(12或24伏)直流电转变为220伏交流电的电子设备。因为我们通常是将220伏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电来使用,而逆变器的作用与此相反,因此而得名。
整流,全波整流电路就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特性,用4个二极管连成一个桥式整流电路,使输入端是交流电流,其波形是正弦波,电流方向是交变的,而输出端波形电流变为同一方向,再经过滤波电路将波形滤掉之后可得到直流电。
基本型方波逆变电源电路简单,但输出电压波形的谐波含量过大,既电流谐波畸变率过大;移相多重叠加逆变电源输出电压波形的谐波含量小,即电流谐波畸变率小,但电路较复杂。而PWM脉宽调制式逆变电源,既有电脑的电路,又可使输出电压波形,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所谓PWM脉宽调制技术,是用一种参考波为调制波,而以N倍于调制波频率的三角波为载波进行波形比较,在调制波大于载波的部分产生一组幅值相等,而宽度正比于调制波的矩形脉冲序列用来等效调制波,用开关量取代模拟量,并通过对逆变电源开关管的通/断控制,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这种技术就叫做脉宽控制逆变技术。由于载波三角波的上下款度是线性变化的,故这种技术就叫做脉宽控制逆变技术。由于载波三角波的上下宽度是线性变化的,故这种调制方式也是线性的,当调制波为正弦波时,输出矩形脉冲序列的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这种调制技术通常又称为正弦脉宽调制技术。
逆变电源是一种采用电力电子技术进行电能变换的装置。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逆变电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应用系统对逆变电源的输出电压波形特性也随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电源的输出波形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指标。

网友:
    用单片机可以输出PWM

网友:
    很多都可以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