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单一网络的快捷键命令

楼主(2022-05-25):
    求助:关闭单一网络的快捷键命令是什么?还有就是二级菜单的快捷键指令要怎么设置?

网友A:
    funckey 7 rats component                        #显示元器件的飞线         funckey 8 unrats component                      #取消元器件的飞线        funckey 9 rats net                              #显示单个飞线    funckey 0 unrats net                            #取消单个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7 rats component                        #显示元器件的飞线         funckey 8 unrats component        ...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重启了软件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重启了软件就是不行

有可能和别的键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和别的键冲突了

    检查了一下就是冲突了,啥时候设的我都忘了

网友:
    17.2的env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和别的键冲突了

    可以加个V吗?刚入行半年,不懂的能麻烦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