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用的MOS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2-05-25):
单片机常用的MOS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单片机跟MOS管没有必然联系
MOS的选择根据负载电流 电压等因素选择
开关速度较低时,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工作速度高时,要加一级放大

网友:
想看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