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钳形电流探头的操作模式

楼主(2022-05-25):
PT-7000系列测量DC或AC电流时,被测量对象无需打开电路。电流钳可以匹配万用表、示波器使用。电流钳能测量高达1400A的DC电流和高达980 A rms的AC电流(1400A的峰值)。它是非常专业的AC/DC电流钳!PT-7000系列有两个档位,140A(精度10mV/A)和1400A(精度1mV/A)。设置了归零按钮,具有自动关机功能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连接设置滑动开关⑦到适当的位置,140A档位(精度10 mV/A)或1400A档位(精度1mV/A)。亮绿灯⑥表示操作正确且电池处于良好状态。钳住测量物体约10分钟而没有操纵控制按钮,电源将自动切断。注意!电池<6.4V,绿灯闪烁,需更换电池。DC归零调整确保钳口闭合,不附任何导体。连接电流钳到你要测量的器件。按下按钮④,使之归零。红灯⑤亮大约3秒钟,表明该仪器已归零。如果无法归零,这种指示灯保持亮起,表示仪器有故障。测量开启电流钳后,连接到在适当的范围内测量仪器,并遵循操作步骤,被测物要符合钳口大小,电流钳夹紧被测量器件。测量DC电流时,确保钳口外部的箭头与被测物的电流方向相对应。
超负荷指示当被测物的电流超过电流钳测量范围时,红灯亮起。在140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140A,在1400A档位时峰值电流为1400A。自动关机PT-7000系列设计有自动关闭的功能,电流钳启动10分钟后无操作则会自动关闭。在电流钳自动关闭后,控制开关按钮必须先设置为OFF位置,然后才再次启动。该功能可自行设置,只需在按下自动归零按钮的同时将OFF位置开关调到1mV/A或10mV/A的位置。如果绿色指示灯闪烁,这表明自动关机功能已被关闭。

网友:
    部件描述很详细,140A(精度10mV/A)精度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