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TCPA300电流放大器和电流探头进行电流测试

楼主(2022-05-25):
下图是泰克TCPA300/TCPA400电流探头系统。
泰克TCPA300+TCP312/TCP305/TCP303电流探头系统使用步骤如下:
Step1.将探头接入放大器,并锁紧;
Step2.将放大器与示波器连接;
Step3.将探头的钳口闭锁,不接入任何被测线缆,如图所示;
Step4.完成上述设置后,点击下图中的按钮4,进行自动消磁和调零;
Step5.消磁完成后,Autobalance的指示灯为绿色;
Step6.把被测的导线利用电流钳夹住,然后钳口闭锁;
Step7.使用“自动设置”调节示波器,显示稳定波形,读取示波器显示屏幕上的测量值。

网友:
    接线图很详细,这样就上手就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