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导入PCB全过程

楼主(2022-05-25):
    求助:AutoCAD的结构图导入PCB做板框的全过程,越详细越好!!!
    目前我的步骤是:①DWG文件转成DXF文件 ②导入DXF文件到PCB。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导入到PCB的尺寸是DWG板框尺寸的0.5倍,检查了一下单位统一都是MM,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簡單, 就是做到2倍圖, AUTOCAD 可以設定倍數圖.是原尺寸放大2倍的測量圖.

我所有设置都是1:1,单位要统一的MM,导出来是2倍,就离谱!

网友:
    你再AutoCAD里面测量一下,可能实际尺寸就是0.5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AUTOCAD也是你畫的嗎??不是,你設1:1是沒用地.

    因為某些圖太大, 為了放入規定尺寸的圖紙,

您说的应该是这个测量单位的比例因子吧,淦

网友:
    上文件吧

网友:
    做成封装导进去

网友:
    CAD文件不是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