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电路设计中会有蛇形走线?

楼主(2022-05-25):
为什么在电路设计中会有蛇形走线?

网友:
    为了绕等长,从而使信号时序一致

网友:
    差分线总是一对一对的出现。

网友:
    蛇形走线就是图中弯弯曲曲的电路线。

网友:
    不管是差分走线还是蛇形走线其实都是为了保证电路设计中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
    做等长是为了时序等时,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做了等长也不一定等时,所以不要因为等长而等长。

网友:
    我嚴重懷疑你在反串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