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工艺中底片变形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25):
请问PCB工艺中底片变形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温湿度控制失灵。

网友:
曝光机温升过高会造成这一现象。

网友:
通常情况下温度控制在22±2℃,湿度在55%±5%RH。

网友:
采用冷光源或有冷却装置的曝机及不断更换备份底片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