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打印成PDF后,PDF文件里的文字既不能选中也不能查找,怎么办?

楼主(2022-05-25):
cadence的原理图打印成PDF也是,PDF文件里的文字既不能选中也不能查找,如何能让它们打印出来的PDF能够选中和查找?

网友:
如下图打印设置里面将此选项勾上!

网友:
学习学习 顺便加点威望值

网友:
因为导出来的不是字体。
你可以试试导出DXF,这个可以选择、

网友:
这是因为缺少相应字体的原因,你可以试着换成其他的字体,如下图所示,我自己更改的字体(字体新加的),你可以换成系统其他字体。

另外,16.6版本的支持输出PDF,如下图所示,输出的文字是文本可选择的。

网友:
再看看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