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导入PADS的gerber文件后自动拼板时如何让一列旋转?

楼主(2022-05-25):
CAM350导入pads的gerber文件后自动拼板时如何让一列旋转?按照拼板的设置可以自动生成2列X5行的效果,但是想在设置第二列旋转的时候,总是飞到很有远的地方,不能自动对齐第一列,不知道在设置这样的情况下坐标应该按照那种规则设置?好像不能按照对称来进行尝试了多次,感觉设置起来很费劲。

网友:
感觉修改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让cam350自动算转180后的坐标信息,然后再返回到原始0的状态,把需要选择的模块坐标信息按照180度自动计算出来的坐标信息手动填写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