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中的电池额定电压是多少?我想用锂电池代替

楼主(2022-05-25):
    请问电蚊拍中的电池额定电压是多少?原电池失效了,我想用锂电代替。谢谢

网友:
    铅酸蓄电池 4V,用锂电池 3.7V 得更换充电器否则锂电池极易挂了

网友:
    4V,2块2V的铅酸蓄电池串联。

网友:
    用一节18650锂电池,试一下,如果电路可以工作。就外接一个充电小板。然后用手机充电器充电。不要用原来的充电器。搞定。

网友:
    铅酸电池一般电压为 4V,完全可以用一节18650电压为3.7V的锂电池替代!就是充电需要拿出来充,千万不可用原来220V充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