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 EMC屏蔽涂层为什么会对高速信号产生影响

楼主(2022-05-25):
进行USB3 设计时,设计了FPC,并且有EMI屏蔽涂层
1,测试眼图时,眼图完全睁不开  测试S11 OK   S21 很糟糕
2,用小刀刮了EMI涂层后,眼图OK

请问为什么FPC EMC屏蔽涂层导致高速信号损耗,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会不会不是FPC的问题,干扰从别的地方串扰过来

网友B:
    屏蔽接地了没有啊,阻抗连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接地了没有啊,阻抗连续不?

S11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不是FPC的问题,干扰从别的地方串扰过来

    确定是FP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