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能提取复杂电路的等效电路模型吗?

楼主(2022-05-25):
    想请教各位大神,CST里面有没有哪个工作室能够将复杂电路转换为电容、电感、电阻等组成的等效电路

网友:
    等效电路要自己设计

网友:
    貌似不行CST中有两种方式提取电路的SPICE模型,(SPICE模型就是最基本的电路模型,但是并不完全等同于电阻、电容、电感),1传输线模型法,可以按照传输线模型提取出电阻、电容、电感等;2模式降阶法,个人理解就是一个黑盒子电路模型,还不如S参数模型。。。。这种情况下提取不出电容、电感等

    因而,目前没想到有效提取电容、电感的方法,只能根据理论推导。。。。

网友:
    复杂电路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