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怎么把一个元器件的贴片封装改成直插?

楼主(2022-05-25):
    AD10中怎么把一个元器件的贴片封装改成直插?

网友:
    原理图中,将封装换成对应的直插封装,然后更新PCB
PCB,双击器件封装,在窗口中更改封装库,更改封装

网友:
    一是把贴片封装的名称换成直插的封装名称,二,把这个封装解锁后,直接在焊盘上面编辑修改。

网友:
    直接在封装里面改,最后更新到原理图中

网友:
    原理图中双击选中器件弹出对话框 重新指定封装更新原理图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