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c4745能用c5296代替吗?

楼主(2022-05-25):
    三极管c4745能用c5296代替吗?

网友:
    三极管C4745 最高耐压1500V,最大电流6 A ,功率50W,不带阻尼。三极管C5296最高耐压1500V,最大电流12A,功率150W,带阻尼,所以说不可替代不可以代替,可以用D1403、D1887、D2335、D1959、C4770等直接代替。

网友:
    两者的电流和功率不同,要看差不多的参数的

网友:
    对比下两个型号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