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中间件处理模块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5-25):
    RFid中间件处理模块有什么作用?

网友:
    RFID中间件将信息由一个程序传达到另一个程序或多个程序,是位于应用系统与RFID系统之间的数据信息的传递。

网友:
    RFID中间件除了能传递信息外,还包括安全性、解译数据、错误恢复、数据广播、找出符合成本的路径、定位网络资源等服务。

网友:
    RFID中间件扮演RFID标签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中介角色,从应用程序端直接调用RFID中间件构架所给出的标准通用接口,实现对扫面范围内的标签数据进行操作。